联想220X闪屏

楼主(2015-08-02):
同行有没有修过 联想X220开机进系统后,5分钟屏幕开始一闪一闪。其它都正常。鼠标也能动。外接屏幕也闪。

网友:
如果外接都闪,基本上断定是显卡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接外接看看,外接正常就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外接闪,那就是主板了,拆开看看了

网友:
做下显卡吧!!!!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,只要把麦克风和摄像头的线拔掉就不闪了,一开始以为是麦克那块小板的事换了也一样,最后没修好换主板了

网友:
有测  供电对不 啊!!

网友:
我的也是屏上面 那灯小板问题。有发梅。现在不接可以,不知道会不会 有别的问题。先让他拿回去用用。换板价格太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