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联想L197WA液晶显示器进入节电模式,怎么取消?

楼主(2015-08-02):
终于找到高手云集的本论坛了!
请教一下吧,我不懂。
我用网络机顶盒接上联想显示器看网络电视节目(联想L197WA液晶显示器2011年7月生产,生产商是冠捷),我的网络机顶盒输出HDMI口,我用HDMI线,通过HDMI转DVI接头,连接到显示器的DVI接口上的时候,开始是可以正常显示的,但显示器仅显示几秒钟,随后便黑屏,提示进入节电模式。显示器是联想19吋的,机顶盒是IDER牌的。有人说是机顶盒的显示频率和分辨率不相符造成的,我把机顶盒的显示参数从480P、720P-1080P,50/60HZ全部调试了一遍,仍然无法正常显示。换其他品牌的显示器也是一样进入节电模式。
我估计是显示器无法识别机顶盒的信号,如果能取消显示器的节电模式,让它始终处于工作状态就好了。可能是DVI接口的某个端子是检测信号有无,而决定显示器进入节能模式。
请懂硬件的朋友们告诉一下,怎么解决。有位朋友说是进入工厂模式,可以取消节电模式,但是我用本论坛介绍的办法,就是无法进入工厂模式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和显示器没有关系吧,有VGA接口吗,如果有就用VGA线试试

网友:
普通高清线不行,要用专用的才行

网友A:
和显示器没有关系!应是转换头的问题。

网友:
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,如何取消本显示器的节电模式,让它始终处于工作状态就好了。

本人表示衷心感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和显示器没有关系!应是转换头的问题。

能不能告诉一下,转换头有什么问题?
什么样的转换头才能正常使用呢?

网友B:
有HDMI转VGA的还带音频,我正在用,还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HDMI转VGA的还带音频,我正在用,还不错

HDMI转VGA的虽然可用,但是我的显示器还需要电脑显示呢。只有一个VGA接口,无法使用。
另一个接口是DVI接口闲置,所以想利用其显示机顶盒节目。
这样不使用电脑的时候可以看机顶盒了。
遗憾的是,DVI接口只能显示5秒钟,然后进入节电模式黑屏。
难道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吗?我相信,肯定有懂显示器原理的朋友知道解决办法。

网友:
一个VGA就够了,还有一个切换器你用过没,一个显示器用两台主机的那个,带两个按钮,可以切换电脑和机顶盒。不就搞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