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HD4850在P43平台板子上都无法点亮,别的平台一点就亮

楼主(2015-08-02):
碰到一块HD4850显卡 在P43平台的板子上都无法点亮。别的平台一点就亮。刷BiOS无数,均无法在p43平台点亮。求指点迷津,

网友:
换了几块不同牌子的p43板子均无法点亮,别的平台均可以点亮

网友:
两者相克,那就不放到一块儿呗!

网友A:
如果不打算游戏。尝试一下改主板上面的pci_e 1X 的插槽。让显卡插在1X哪里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打算游戏。尝试一下改主板上面的pci_e 1X 的插槽。让显卡插在1X哪里。。

不是插槽问题,是和p43芯片组不兼容。用好几块不同牌子的p43,都无法点亮。

有多条插槽的p43主板也在不同插槽测试,无法点亮。用别的芯片组都可以点亮。

在p43平台当作副卡进入系统可以被正常识别,但是无显示输出。在别的芯片组都可以正常输出显示信号。

据顾客讲:这块显卡和p43正常使用3年了。前两天一次死机蓝屏,强制重启造成和p43不显示。

求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:
应该是有个信号跟北桥没有链接上

网友:
我不怎么会修 以前老师们说过  ,只会耍嘴皮子 不会实践,日后还请大哥赐教 多多指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插槽问题,是和p43芯片组不兼容。用好几块不同牌子的p43,都无法点亮。

有多条插槽的p43主板也在 ...

据顾客讲:这块显卡和p43正常使用3年了。前两天一次死机蓝屏,强制重启造成和p43不显示。

可以理解为新的时候可以。后面就不行了。现在的现象就是跟所有的P43不兼容。。感觉还是供电跟信号的问题。。真的建议尝试我的办法。用1X插槽试一下

网友:
现在的显卡配老主板好像都不怎么好配得起来的。碰到几次不兼容,后面只有用老的显卡来配老机器

网友C:
用别的芯片组可以亮机,使用正常吗?能过测试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别的芯片组可以亮机,使用正常吗?能过测试吗?

这块显卡除了p43平台,在别的芯片平台上使用正常,游戏/烤机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。有没有人知道原因

网友:
求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:
继续up,莫非无解?

网友:
显卡与主板不兼容,遇到过几次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遇到过 就ATI 个别平台到INTEL 不亮上其它一切OK,最后厂商好像传了显卡BIOS解决了。

网友(2015-09-02):
看来P43的主板也有和显卡不兼容的问题

网友:
缺少微代码支持。

网友:
确定是显卡坏了?如果你确定是显卡坏了 量32对数据线,没问题的话,先换16对耦合电容吧,或许会好,几率还不小

网友:
A卡出现此类故障很常见,没什么好惊讶的,如果实在不行就换到别的主板上用吧

网友:
有个信号跟北桥没有链接上

网友:
试试刷下主板BIOS

网友:
ATI卡 有的 和  英特尔 芯片组   不兼容 啊  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