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8731的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08-02):
从pc4到pq1的作用,大虾们帮忙解释一下,在迅维的时候应该讲过,时间长了记不起来啦

网友A:
你的机器是什么故障?

网友B:
希望能帮到你  刚刚临时弄的 下面大神指点

网友B:
低电平的ACOk#到PQ13截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希望能帮到你  刚刚临时弄的 下面大神指点

你都大神了!过分谦虚就是装了哦  呵呵 帮助别人的人我一概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希望能帮到你  刚刚临时弄的 下面大神指点

牛啊 不啊错

网友:
有分析77831不充电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希望能帮到你  刚刚临时弄的 下面大神指点

你说的这些我都懂,我要的是pc4到pq1之间那四个元件的作用,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机器是什么故障?

摘掉pq1才能过保护隔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低电平的ACOk#到PQ13截止

谢谢你的引导,我自己已经分析的差不多了,修到一个thinkpad的机器,公共点一闪一消失循环,查到是88731_acin从0到3v之间跳变,摘到pq1后故障解决,还是不明白为什么,能分析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