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0VD 待机0.01 触发0.03 触发蓝灯亮

楼主(2015-08-02):
有没有遇到过的  内存贴纸下两个测试点应该是RTC RST 都有3.3 其他无从下手啊

网友:
触发0.03,是停上那里,还是掉电,反复重启?

网友:
LZ啊 看来你是桥工啊 去【迅维】深造下吧 马上就NB了

网友:
一般是BIOS问题

网友:
可能是BIOS

网友:
晶振问题 千万别动桥。。血的教训  桥底下板层特别薄  很容易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