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改集显掉电

楼主(2015-08-02):
接到一台Y460,板号:DAKL2BMBE0  REV:E  显卡:N11P-GS-A1  开机进系统用一会儿花屏,,花屏关机再开不显示,过一阵冷机再开可以显示,用一会儿又花屏,有时候又不花,不花用一天都正常,   判断显卡问题! 看论坛说可以改集显,但按上面方法试过,拆pl8   h和PQ2 PQ3  这个不行, 进系统的时候会掉电!!!!求助中,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?

网友A:
掉电。 换南桥吧。 HM55的。

网友B:
这款机子这么改集成显卡啊

网友:
直接把独显驱动禁掉

网友C:
打开后盖 拆开供电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打开后盖 拆开供电就好

改集显已经成功,我是去掉Q88和U51  ,但还是花屏,外接也一样估计是桥的问题,不知道HM55的通用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电。 换南桥吧。 HM55的。

改集显已经成功,我是去掉Q88和U51  ,但还是花屏,外接也一样估计是桥的问题,不知道HM55的通用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款机子这么改集成显卡啊

去掉U51            ...

网友:
把独显驱动禁掉

网友D:
最后搞定了吗。是不是换桥

网友E:
Y460  机器不好修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

网友F:
我换了显卡 还会有时花屏、操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后搞定了吗。是不是换桥

搞定了   了  换桥 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Y460  机器不好修啊

嗯!  问题有点复杂  最后还是修好了  换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换了显卡 还会有时花屏、操蛋

              我的换HM55 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修好没??、

好了  换HM55

网友:
修这种板提心调胆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