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80无待机

楼主(2015-08-03):
我知道对于各位大神来说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,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只会用电烙铁跟吹风的小小白来说确实非常困难,还望大神看到此贴能给小小白的我指条明路啊
首先测了PR303、PR308之间有19V   我知道这里不能有这么高  PQ307B肯定是截断的状态那么PACIN肯定就是高电平   这里的一切一切都是这么的不正常

2我就去测了PU301芯片的第6脚,个人认为这个是供电应该  反正还是不正确 只有2.7V左右的电压,我就测试了PR313跟着PR317的阻值,313的阻值在板子上测的时候是157欧姆(未取下),317在板上测量的时候是58欧姆,这很明显不正确的嘛,所以我就把PR313取下来打算更换掉,取下后测量PR313的阻值又恢复到390欧姆正常了,再量下PR317也正常了,。。。。。。所以我恶心了··   还是换了一个上去  电阻又不正常了。。。我也是醉了

3、我又去测PACIN为什么是低电平,  所以就追查到了ACPRN,但是这个玩意居然是6V,

一切一切的不正常,让我精神崩溃了,求各位大神救救我吧,实在是不会修啊·  小小白敬上

网友A:
你用万用表二极管量,B+点的值有没有偏低一般是1V左右到几V

网友:
最基本的仁宝隔离保护电路,这个还是建议你看看书吧

网友B:
电子电路维修起码要明白电子元件的测量判断  求助 交流要有大家认可的语言  你这板测量过P2  P3  B+ 等的对地阻值?

网友:
打这么多箭头 把线路都遮住了  怎么看啊?

网友:
花晨月夕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点火回路 自己搜索论坛

网友C:
看看是不是公共点短路,这是很有名的仁宝“点火回路”,只要有短路这个保护电路就会启用,就会截至保护隔离MOS管!

网友:
2.76V是正常的 这是仁宝的点火

网友:
电阻坏了呗,你自己都说出来了

网友D:
第一你测量的方法都不对,比如你测第六脚的电压,你测量之前应该先判断电压的正常值是多少,(熟悉的人就不用说了)可以根据节点分压计算出来呀,六脚2.7是正常的,还有你对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不了解,还有芯片的工作条件也不了解,所以你应该先去了解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以后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,熟悉以后再来修理,只有懂得原理才可以了解你测量的数值去判断哪个有问题,哪里没有问题,其实每个品牌的机子原理都是一样的,百变不离其中,只是有些名称起了变化,不然你永远都会停留在问的阶段,其实这样对你也没有什么好片呀

网友:
路过学习学习

花晨月夕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路过此地  看看学习

花晨月夕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仁宝的精简维修案例,点火回路

网友:
楼主量的都是点火没过的正常电压.

网友E:
仁宝点火分析,到位

网友:
acprn这个脚 应是低电平。查一下这个信号,

网友:
PACIN还有那2个信号  有一个为低 就会拉低其他2个

网友:
这个电路相对简单  可以修出来的

网友F:
芯片工作就不正常,保护隔离肯定不正常了,。芯片第六脚应该为19V才对,你查查第六脚相连的那两个电阻和电容,看有没有轻微短路的或者阻值偏大的,2.76V绝对不对

网友:
你先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,在去查芯片发出的检测信号,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,

网友:
这么多大神给你支招了 ,楼主要给力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用万用表二极管量,B+点的值有没有偏低一般是1V左右到几V

B+是公共点,保护隔离都没有过,打得到电压?可以打短路差不多

网友:
应该从PACIN着手查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仁宝点火分析,到位

灌水吧你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芯片工作就不正常,保护隔离肯定不正常了,。芯片第六脚应该为19V才对,你查查第六脚相连的那两个电阻和电 ...

19V,我晕,你当是芯片的供电啦,6脚是适配器插入检测,看清楚没有啊

网友:
把PQ316拆了
有没有测ACON几V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19V,我晕,你当是芯片的供电啦,6脚是适配器插入检测,看清楚没有啊

不是灌水,有看贴,这个检测脚19V也可以过的,只是正常6V7V左右,19V也能过隔离保护

网友:
有点短路了的

网友:
找个地方学学去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9V,我晕,你当是芯片的供电啦,6脚是适配器插入检测,看清楚没有啊

看错了,第六脚是19V分压得到的电压,忘了分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是灌水,有看贴,这个检测脚19V也可以过的,只是正常6V7V左右,19V也能过隔离保护

你没有看到是节点分压的吗?又不是直连19V的,经过计算是2.7V

网友:
仁宝点火回路不好修

网友:
没看懂,别太纠结于电路的小细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子电路维修起码要明白电子元件的测量判断  求助 交流要有大家认可的语言  你这板测量过P2  P3  B+ 等的对 ...

大神您好,我是您今天回复的y480无待机电流的一个帖子,小小白,对地阻值我现在回去测量一会回复您,我会测量元器件的好坏,对地阻值的测法是用二极管挡?还是阻值档?小小白敬上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是不是公共点短路,这是很有名的仁宝“点火回路”,只要有短路这个保护电路就会启用,就会截至保护隔离 ...

大神您好,公共点测量是黑表笔接地但是红表笔放在哪里呢?呼呼,小小白愚昧不懂,给您添麻烦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第一你测量的方法都不对,比如你测第六脚的电压,你测量之前应该先判断电压的正常值是多少,(熟悉的人就不 ...

感谢大神的抬爱,但是芯片的工作条件,我不知道从哪里能找到啊,也没有书籍,acprn这个是6v我就怀疑是这个的问题,但不知道出在哪里

网友H:
先测P3点对地短不短?要想得到高的PACIN必须满足充电芯片的条件:1、VCC,2、ACDET适配器的检测大于2.4V,3、REGN得到6V左右,4、ACOK开漏输出低

网友I:
你就查这个ACPRN信号为什么是6V,说明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对。

网友:
很明显,短路了,祝你成功,小白的经验,望采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大神您好,公共点测量是黑表笔接地但是红表笔放在哪里呢?呼呼,小小白愚昧不懂,给您添麻烦了

好好看书吧,不行报个饼哥的远程班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感谢大神的抬爱,但是芯片的工作条件,我不知道从哪里能找到啊,也没有书籍,acprn这个是6v我就怀疑是这 ...

这个论坛上搜有一部分,也可以在百度上查找啊,这个要平时就要搜集呀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感谢大神的抬爱,但是芯片的工作条件,我不知道从哪里能找到啊,也没有书籍,acprn这个是6v我就怀疑是这 ...

怎么会没有书籍呀,迅维出的书就很不错呀,那里面既讲了芯片工作条件,流程,也讲了,如何看芯片内部结构图呀,也讲了基础,很适合看的,“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”这本书

网友:
在板子上测电阻,电路会影响阻值的

网友J:
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ACDET基本是3.3V 芯片有供电19V+ACDET  芯片就会拉低ACPRN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怎么会没有书籍呀,迅维出的书就很不错呀,那里面既讲了芯片工作条件,流程,也讲了,如何看芯片内部结构 ...

书籍我这里有  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,哎太愚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ACDET基本是3.3V 芯片有供电19V+ACDET  芯片就会拉低ACPRN了

pu301的型号是:BQ24737RGRR_VQFN20_3P5X3P5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先测P3点对地短不短?要想得到高的PACIN必须满足充电芯片的条件:1、VCC,2、ACDET适配器的检测大于2.4V,3、 ...

P3这个位置好像是短路了,您看下对地阻值的测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书籍我这里有  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,哎太愚笨了

P3的那个位置短路了 您看下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电子电路维修起码要明白电子元件的测量判断  求助 交流要有大家认可的语言  你这板测量过P2  P3  B+ 等的对 ...

大神测完了您看下P2是500  P2-1是1无穷大 P3是0也就是蜂鸣档会叫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P3这个位置好像是短路了,您看下对地阻值的测量

PC308/PC309处于短路状态,您再看一下

网友:
点火回路先看书吧

网友:
仁宝经典点火回路··

网友:
多学习电路基础知识吧,你现在还修不了板子

网友:
仁宝点火回路并不复杂,多看看论坛吧,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新点火回路, 先看看论坛关于这个分析的精华帖,看个5-10篇就懂了,看懂了再来修

网友K:
附上图纸,别人好帮你分析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你就查这个ACPRN信号为什么是6V,说明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对。

ACPRN是 pu301芯片的ACOK引脚出来的 ,我也查询了这个芯片的手册,
手册上说ACPRN的定义是:
    AC适配器检测开漏输出。它被拉高到外部上拉电源轨由外部上拉电阻,当电压ACDET引脚上为2.4V和3.15V之间,并且电压VCC高于UVLO和电压VCC引脚上275mV以上电压SRN引脚上,说明一个有效的适配器存在,开始充电。如果满足上述条件的任何一个不能满足时,被拉低到GND通过内部MOSFET。连接一个10kΩ的上拉从ACOK电阻上拉电源轨。

网友:
在线测量电阻肯定不准确的

网友:
这个是仁宝点火回路,书上有说,视频也有的,建议LZ去看看。

网友:
你这机器 估计没有过过保护隔离  看看是不是隔离电路问题

网友:
搞好了吗

网友:
显卡坏的一样只要热下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附上图纸,别人好帮你分析

网友:
小小白现在非常纳闷。PU301芯片的使用手册上说ACOK的这个取决于ACDET这个引脚的电压若在2.4V-3.1V则会输出高电平,它输出后就变换了以下名称叫ACPRN  但是ACPRN根本不能为高电平,若ACPRN为高电平后就会导通PQ316从而拉低PACIN跟着ACON,这个被拉低后PQ307就会被截止 ,而发生不分压的情况!!!醉了醉了~~~救命啊 大神们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大神测完了您看下P2是500  P2-1是1无穷大 P3是0也就是蜂鸣档会叫

P3是0,肯定不对 啊?短路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大神您好,公共点测量是黑表笔接地但是红表笔放在哪里呢?呼呼,小小白愚昧不懂,给您添麻烦了

测对地阻值,当然是红笔接地,黑笔测测试点啊

网友:
简单的问题,就简单修

网友:
ACPRN应该为低电平,先查下ISL6251的ACSET脚是否高于是1.26V吧,还有DCIN,VDD脚是否正常,

网友:
仁宝点火回路

网友:
路过,,学习了。谢谢楼主

chinafixRookie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叫你读书时你不读  现在好了  不会修了吧

网友:
ACPRN为6V电压不正常,应该为低电平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是优点纠结   修好了 说哈

网友:
我看楼主这你是搞不定的  去把基础学下  要不就找师傅学  最好就去实地学吧

网友:
点火回路查条件啊,

网友:
dcin的电压低了,看芯片坏了吗

网友:
现在机器的待机方式都比较热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