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一个奇葩故障

楼主(2015-08-03):
一台组装电脑,880的板子,两个2G内存,开机看电影不到一个小时黑屏了,但是声音还在一直演,能正常关机有关机声音,是个集显的,有遇到的吗?

网友A:
会不是桥虚焊的原因……

网友:
AMD的板子差不多都会用独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是桥虚焊的原因……

今天开了两个小时了,也没有出毛病,真晕了

网友:
是接触不良?

网友:
不是问题的问题

网友B:
看一下内存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

网友:
看看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啊

网友:
有可能系统吧    换个系统试试看

网友C:
会不会是显示器的问题啊

网友:
集显的话 先考虑下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一下内存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

擦过了,也换了位置,还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是显示器的问题啊

换了好几个显示器

网友:
查下7408 可能不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