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芯片的疑惑

楼主(2015-08-03):
CMSRC 及Q6是如何工作的?请大侠赐教,谢谢,
补充一下,这一款是充电芯片BQ24735,Q6 是最上面的管子,它的S极与 CMSRC 相连,

网友A:
请补充高清图片,啥也看不清楚!

网友B:
20角VCC要有供电    16角会发出6V的线性电压    5角的ACDET两个电阻分压得到2.6V左右的开启 (这三个是基本条件)满足后   4角ACDRV就会发出24V的开启
   基本工作条件就是这样的  我昨天修了一个索尼的也是保护隔离不过  充电芯片是BQ24725    不过没修好
折腾了2天 郁闷啊

网友C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79980-1-1.html      看看这个帖子 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补充高清图片,啥也看不清楚!

原图就是这样的,我又不会画图,只能凑合着看了,不好意思,

网友:
图片看不清,什么机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79980-1-1.html      看看这个帖子 希望对你有帮助

仔细看了原贴,很受启发,最上面是个保护管,正常工作时不动作,当适配器反向,也就是输入负电压时,Q6 的S极就是负压,G极就是正的,会使Q6导通,控制正常输入管关闭,从而保护电路,

网友:
ACER的,比较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0角VCC要有供电    16角会发出6V的线性电压    5角的ACDET两个电阻分压得到2.6V左右的开启 (这三个是基本 ...

你的修好了没?充电与隔离电路这块有用到P型MOS,有点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