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 集成 LA-2791 怪问题

楼主(2015-08-03):
dell D620 集成  LA-2791 接适配器进系统黑屏, 用电池进系统不黑屏, 但是接适配器开机进bios一下在退出进系统就不黑屏 ,  本机开始不亮,BGA 加焊北桥亮的 ,是什么原因,求高手指点迷津

网友:
首先换个屏试下

网友:
插适配器时,测量一下LID#信号是否正常,可能是休眠开关导致。

网友:
故障有点怪,搞定了吗。是不是跟休眠有关

网友:
是不是CMOS电路有问题可能导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