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GT220 TC1G 128位宽显卡插上主板不触发 取下显卡触发的问题维修

楼主(2015-08-03):
客户送来一块显卡 说是被雷劈了,我看了下外观,没有明显的烧焦 开路 断路 啥的,我就告诉客户,修好给您电话,之后客户走了,我就没事的时候才把显卡拿出来修修,因为最近比较忙,问题如下:显卡插在主板上主板不触发,取下来主板触发了,换另外的显卡看看,机器可以点亮,故此显卡损坏,测量那个显卡的供电管子 在VGA那个位置,3端都是通的,什么也不说了,加热风枪  把他取下来找个坏板子的管子换上 就OK了,

网友:
亲们注意哦  这个应该算是个通病

网友:
楼主,你倒是上个图啊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短路打

网友:
发热大,能用多久是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