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笔记本开机有声音屏幕没有任何反应

楼主(2015-08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屏的工作时序是怎么样的呢

网友:
是暗屏还是黑屏哟,可以从屏线接口查屏供电和背光,EDID供电是否都正常呀

网友:
  显卡问题 居多。。。。

网友:
从屏线接口查屏供电和背光,EDID供电,确定是屏暗还是显卡

网友:
按照时序。从屏插座开始倒查,你就可以找到原因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