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.N61C V18

楼主(2015-08-03):
接到板子点不亮,刷过BIOS第一次开机能量亮,重启就直接不跑代码   什么问题!

网友A:
还是BIOS问题,可能你的BIOS不对

网友:
同意楼上,有可能是版本不对!!

网友:
是BIOS没刷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BIOS问题,可能你的BIOS不对

BIOS刷过好几种版本了,都不行,版号是1.8的,1008N的也刷过了,1005的也刷了,这两个版本直接点不亮,你那里有吗,有的话传个给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