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教,各位大神请问dell 1420屏幕板上哪个是码片

楼主(2015-08-03):
原来的屏幕摔碎了,网上买了块来换,换了以后亮度无法调整,度娘说是码片要换原来的,但是不知道哪块是码片啊,向各大神求助,感谢好心人

这是换下来的旧板子,三星的屏

网友A:
8脚的,跟BIOS差不多

网友:
建议楼主送修吧

网友:
不要拆,有风险,用编程器接线刷,你懂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脚的,跟BIOS差不多

板子上面有好几个8脚的,不知道是哪一个

网友B:
屏幕排线中间的那个长方形的八角芯片就是码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幕排线中间的那个长方形的八角芯片就是码片

请教大神是哪一个

网友:
8个脚有4个是接地的

网友:
刷第二个!我刷过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神,已经从原来的板子上换下了码片,现在功能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