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 a880gz

楼主(2015-08-03):
修到客户一片映泰amd A880GZ。(AM3针脚)
故障:上CPU跑码到内存会报警。上内存直接连CPU供电都没有了。不上内存电压都正常。一上内存CPU供电就变0V了。先查了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。先简单的做起。刷bios。故障一样。那就考虑cpu供电芯片。芯片型号是L6717 .更换芯片上机直接跑码亮机修复。(cpu供电芯片不良导致).

网友:
复位灯常亮。 附上 bios

网友:
沙发~~这个故障很不好判断啊~楼主都备有新的电源芯片?

网友:
这个芯片不会很难找啊。坏主板上拆的。

网友:
一上内存,CPU无电压输出,CPU工作条件正常,那只好换电源管理芯片了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 的故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