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DELL 1088 换了全新显卡216-0728020,有背光无显示,外接正常,该怎么查?

楼主(2015-08-03):
一台DELL 1088 换了全新显卡216-0728020,第一、二次点屏有显示,第二次点屏不知怎么把EC烧了,开机不触发,待机0.01,按开关跳到0.02,换了EC正常开机了,只是有背光无显示,外接正常,下面该怎么查?

DELL 1088 DAOM8GMB8G0 R:G.PDF

网友:
先刷BIOS吧

网友A:
查屏供电, 屏线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B:
显卡一样的吧,如上楼直接BIOS,问题还有就刷会原BIOS。接屏看接口条件,大多还是显卡那问题,看看电压吧。当然排除屏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屏供电, 屏线有没有问题。

屏供电是指 LED供电还是信号供电?保险丝量过都是好的,屏线么 换好显卡后第一二次开机 有图像的,第三次烧坏了EC换了EC后才出现这故障 有背光无图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一样的吧,如上楼直接BIOS,问题还有就刷会原BIOS。接屏看接口条件,大多还是显卡那问题,看看电压吧。 ...

显卡型号是一样的 216-0728020 全新的,一共换了三次,他自己原来的植个球不行,换我一个拆机的不行,最后订了个全新的,亮了两次烧了EC后 换新EC就这样了

网友:
我对显示屏要显示图像的正常工作条件一知半解,信号是查LVDS线路吧?不会查

网友:
这种问题要慢慢查的,我修了一台HP 也像你这样的问题,现在没有搞定,屏显示灰白的

网友C:
拆开屏线看看有没有破皮短路的,,屏线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拆开屏线看看有没有破皮短路的,,屏线的可能性很大。

就是手头没屏线试了,不过要说屏线坏么 也不大可能啊 之前换好显卡亮了两次机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就是手头没屏线试了,不过要说屏线坏么 也不大可能啊 之前换好显卡亮了两次机的

你不是说第二次开机的时候把EC烧了吗?屏上有个开启信号不是由EC控制的吗?我以前修过一个机器就是屏线打火把EC烧了,拆看看看没有断的就再粘起来吗又不费事。。今天刚修了一台1088就是显卡坏了,屏线也坏了,我的那根屏线不是断线,是屏线插头有折断的地方一碰会花屏。

网友:
量下屏接口那几对线的对地值

网友:
屏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不是说第二次开机的时候把EC烧了吗?屏上有个开启信号不是由EC控制的吗?我以前修过一个机器就是屏线打 ...

呵呵,主要太忙,没空啊,已经订了一根了,反正不贵 ,感谢啊!

网友:
两下平接口的针脚阻值看都正常不,不行就刷南桥和ecbios

网友:
这机器的板子很薄,放弃治疗吧,这显卡我都没换成功过

网友:
查下屏供电。

网友:
忘了上来回复一下了,换了新屏线OK了 解决了问题了!谢谢各位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屏没坏吧

网友:
查一下显卡周围电路,有没有掉电的。

网友(2015-09-18):
我的有一台联想的也有背光无显示,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屏接口那里短路了 看看吧

网友:
真奇怪 怎么会无缘无故把ec烧了呢

网友:
换屏试过了吗

网友:
插屏线是时候烧的,再看看显卡是不是也烧了

网友:
屏线问题啊,我的也去试试,外接正常,内屏不显示,换了显卡也不好,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好哦。。

网友:
白屏吗?背光已工作,成像没工作。这种情况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的,看外接能不能显,先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平接口信号,显卡的各个电压

网友:
把EC烧了?屏线有问题吧

网友(2015-10-20):
我的这台是换了风扇就外接显示屏不显示了累啊

网友:
直接改就OK了。3.3直接做开启信号就行了

网友:
刷个EC bios 试试吧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屏有问题,换块试试啊

网友:
还考虑显卡吧 现在淘宝的黑心商家 拆机的充新的卖

网友:
屏供电可能性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