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帮忙吧:修了两天,没能修好一个不认键盘的板,我水平如此的低啊。

楼主(2015-08-03):
话说一定让大家见笑了。。 前两天接到一客户几块板,其他的都修好了,就剩这块梅捷A77M+D3  死都不认键盘,开机时,键盘上的3个灯都闪一下 后就没反应了。硬盘也引导不了系统。。(能到启动项菜单,启动项默认是WINDOWS XP 第二项是一键GHOST 当3秒 2秒 1秒 0秒就停了不切换画面了)U盘启动可以认到,但默认是用本地硬盘项进入的。换用USB键盘也无效(可能是BIOS里默认不支持USB键盘)

维修记录:测SP/2口 有3个口有5V ,量电感 两端均有5V  4个电容没短路,472排阻也没件异常,于是量SP/2口CKL DATA 阻值500多。量到IO的61 62脚 没开路。KBRESET 也有3.3V 想想,刷BIOS吧,刷了故障一样。。。那再换IO吧,可换了IO 故障一样。。。量了一下时钟的 1,2脚48M 也有48M的波形。。。奇怪了。。干脆把SP/2的4个电容,和472排阻都换了 试下,可换了,故障依然一样。。。。想哭了呢。。。SP/2  不是IO管的话。好象该有的条件有了,,怎么还不认啊。。。后来又换SP/2接口。整个接口换了心想应该可以的了,,可是啊可是,,故障还是依旧啊。。。。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。。南桥????帮帮忙啊。

翻书看 也就说测这些啊,可这些都没发现异常呢。。怎么还没认到键盘(键盘是好的)

补充内容 (2015-8-5 20:56):
今天加焊了 南桥 依旧!!手上没这个南桥 770的

网友A:
楼主说的上面硬盘也引导不了,能到启动项,这是用光盘还是U盘安装时候啊,没明白,键盘3个灯闪下,应该是认到了,你可以换个键盘,如果PS2到IO的信号都正常,对地阻值都一致,时钟频率波形都有了,供电都正常,最好也换下电容,因为电容不良是不好测出来的,电阻不要在线测,阻值正常,对地阻值也一样,那应该没问题,再说楼主有换过IO,刷过bios,BIOS一定要批对,还有不知道楼主有USB键盘时候能不能进bios,主板bios里应该支持对U盘安装系统时启动USB设备的,现在的主板有的开始没有在bios里开启,默认不到usb,所以只有ps2才可以,可板子是可以支持的,如果可以进bios你可以去找下。
  附加一下,这里没有什么水平低不低的,我觉得楼主的技术不错了,对于我来说,如果你都说自己水平低,那我只能保持沉默。

网友B:
其实楼主何必这么认真呢,两天还修啊,想问下这个主板维修好了你准备收多少钱?

网友:
换IO  PS2进IO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bios   不支持吗?????

刷了,依旧,刷了两个了 都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说的上面硬盘也引导不了,能到启动项,这是用光盘还是U盘安装时候啊,没明白,键盘3个灯闪下,应该是认 ...

道理上如果只是SP/2坏的话,用USB键盘应该可以进BIOS的 但实际用我用USB键盘,也一样无反应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其实楼主何必这么认真呢,两天还修啊,想问下这个主板维修好了你准备收多少钱?

想做专业点维修嘛。想用技术来修板,不怎么想用时间来修板。要不 无法提升维修技术的价值观。
也许我这种想法经营理念又有点冲突。。毕竟要吃饭才能有力拿烙铁修板。哎。。修不好这板,有点迷茫了。

网友:
AMD你这个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再看帖,已经换过IO了,全新的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刷了,依旧,刷了两个了 都不行。

USB口的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这大家都知道的,这样的话直接把南桥换了,保证OK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USB口的电压正常吗?

电压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想做专业点维修嘛。想用技术来修板,不怎么想用时间来修板。要不 无法提升维修技术的价值观。
也许我这 ...

呵呵,做维修和经营本来就不一样正常,维修的目的是修好时间不管,经营是能挣钱其它是次要的,加油慢慢来肯定能搞好的!

网友E:
不认键盘的 这个还真是没遇到过  不认硬盘的见得多  这键盘不认    只是键盘不认  还是全部USB口都不能用?

网友:
usb 硬盘耦合电容对地阻值 你都测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不认键盘的 这个还真是没遇到过  不认硬盘的见得多  这键盘不认    只是键盘不认  还是全部USB口都不能用?

不认键盘,也不能进系统,所以还不知道USB在WIN下能不能用。

网友:
是不是死机了?

网友:
换南桥试试吧

网友:
能进BIOS的是吧   进BIOS后键盘能不能用啊

网友:
条件都正常了 此时不干桥更待何时

网友:
ps2 接口定义1 数据2 空3 接到4 供电5v 5 时钟 6 空。 io芯片 接口4脚和10脚为键盘,鼠标提供5v供电。然后经过排阻啊。滤波电容。电感 。 最后到南桥。
lz全部检查了没问题 就干桥咯!

网友:
没有IO吗???应该先换IO吧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?是不是桥

网友:
这个就不知道了 哎!  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情况。

网友:
我还以为修哪里了,,这个东西就换IO,不好就是换桥了啊。。。还得先测测键盘的两个数据线到了哪里

网友:
用usb键盘也不认吗?

网友:
可以换南桥试试

网友:
我修板还碰到网卡坏导致不认U盘和硬盘呢,查查其它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认键盘,也不能进系统,所以还不知道USB在WIN下能不能用。

如果USB口全部不能用的话  就直接干南桥吧!

网友:
看来南桥无疑了

网友:
楼主不要搞PS2了,我看是不关那里的事,

网友:
南桥啊~~重点考虑

网友:
这根本就不是键盘问题,听你硬盘无法引导,反而南桥可能性大,USB,PS/2都不认,你还修毛线键盘口。

网友:
可能是两个数据之间有短路,有没有查查看??

网友:
我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,故障跟你一样,修得郁闷。后来发现一个问题:单板点亮,不进BIOS时鼠标键盘接口电压正常5V;点亮主板,进BIOS时 鼠标键盘接口电压不正常了(0-5V跳变),后面果断更换472排阻(注:更换的排阻472必须正常),问题解决,可以进BIOS,鼠标键盘可以正常使用了。这样的维修方法,不知道能否为你解决,仅供参考

网友:
压压南桥  是不是南桥空焊了

网友:
键盘接口是io管着吧

网友:
威盛的才跟南桥有关系呀

网友:
你这两天,好费时间,做维修时间最宝贵,一天没修几个就1天了

网友:
刷一下bios先,网吧版的不管p2口正常不正常都可以跳过进入系统,梅姐的桥坏导致的多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想做专业点维修嘛。想用技术来修板,不怎么想用时间来修板。要不 无法提升维修技术的价值观。
也许我这 ...

有时间当然要修啦。。想进步要就不断修。。不断积累总结经验。。上两个我同样修一个键盘口不行的主板。我把PS2接口拆了。因为CPU供电接口也在附近挡住了。也拆了。后来发现断线了。飞线后好了。我都花了两个多小时。又拆又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时间当然要修啦。。想进步要就不断修。。不断积累总结经验。。上两个我同样修一个键盘口不行的主板。我 ...

今天加焊了 南桥 依旧!!

网友:
键盘鼠标的插座换过吗?

网友:
估计换排阻可以解决问题,排阻相邻的电阻有断了情况或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