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0

楼主(2015-08-03):
接一台进水机子,处理好断线和更换TB后,拿掉CMOS电池后能自动上电并显示,如果插上CMOS电池,则不触发,并且插上电源头后大约4秒左右,3M和5M都消失,同时3 5V芯片开启M1_ON也消失,查了一下TB条件,没发现什么问题,第一次修T430,请问有修过的师父,这机子待机时有3V 5V吗?

网友:
CMOS电路查过没有问题

网友A:
查触发条件啊   然后你键盘确定是好的么?点主板能开机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触发条件啊   然后你键盘确定是好的么?点主板能开机么

用镊子触发一样的

网友:
都不是新人了,还这么明目张胆的灌水

网友:
有没有哪位师父说一下

网友:
小电池这路可以查下 应该要按开关才有的 可以看图纸应该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