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00进桌面掉电

楼主(2015-08-03):
接修一台联想SL400机器左屏轴断,加电不显,客户说以前摔过但没坏,客户说的有时不可信,拆机后发现主板上的屏线掉了,接上后开机正常DOS下一直显示不掉电,但装上硬盘第一次进还正常,又试几次都是桌面东西刚显示出来就掉电,有时还没显示出来完全就掉了,换硬盘装系统也是装不完就掉,怀疑是CPU供不稳,换了3个CPU电容,330的但还是不行,不知从哪里查,特来请教

网友:
小白觉得带载能力降低。

网友:
先拆掉所有外设,看调不调啊,再用示波器查下各个电压稳定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