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1,开机不显

楼主(2015-08-03):
CQ41开机不显,电流在1.2左右,刷BIOS好的

hpCQ41SB bios.rar

网友:
这款bios是通病啦

网友:
我只是写出来,一起进步

网友:
下载了  试试管不管吧

网友A:
哦的是加到1.02 不动了 貌似没跳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哦的是加到1.02 不动了 貌似没跳变

本身开机电流到多少啊

网友:
一开始故障就是 加到1.02 不动 ·  刷了 三个 了 都一样   先加到102  然后掉电 重启加到1.02 ···估计 我答 不是BIOS 问题·头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本身开机电流到多少啊

一开始故障就是 加到1.02 不动 ·  刷了 三个 了 都一样   先加到102  然后掉电 重启加到1.02 ···估计 我答 不是BIOS 问题·头疼

网友C:
有可能是北桥坏聊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开始故障就是 加到1.02 不动 ·  刷了 三个 了 都一样   先加到102  然后掉电 重启加到1.02 ···估 ...

简单的试过了就干他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可能是北桥坏聊哦

也有可能

网友D:
我用的就是CQ41 intel 机器,以前掉电,换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的就是CQ41 intel 机器,以前掉电,换显卡就好了

嗯相互学习

网友:
ZHEG BU CUO ,HEHE

网友:
写的很清楚是BIOS

网友:
电流1.25不显示,内存一段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