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卡槽没有3.3V

楼主(2015-08-03):
当内存卡槽没有3.3V的时候,你可以从电源线哪里找到橙色的线用飞线链接过去到没有3.3V的那个卡槽在主板背面连接。注意一点!

网友A:
,哥哥。你真可爱。你飞到那个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,哥哥。你真可爱。你飞到那个脚?

我年轻的很     大哥  我是挣分的   低调

网友:
xuexile内存不会修

网友:
3.3V的电压是1代的板子吧

网友:
值得学习一下

网友:
这话也简单了,,对于大神来说,不用你说,,对于小白来说,听不懂你说的啥,,所以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说得真好.......

网友(2015-09-13):
也是经验吧,断线吗

网友:
3.3供电可以飞,系统总线就不行了

网友:
3.3是内存的哪个脚要搞清楚

网友:
如果是短路了呢,咋办

网友:
不想跑线的人就经常这么干的

网友:
3.3V是什么供电,SPD么?

网友:
内存SPD烧断的情况遇到好多 一般都是从ATX橙色线飞到SPD脚 二代内存238脚 三代内存236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