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40一体机 电视板BIOS

楼主(2015-08-03):
联想B540一体机 电视板BIOS 全网首发

网友:
这个机器就是{电视板特别的爱坏。

网友:
电视板坏了都出什么现象?
能说明一下吗?
非常感谢!

网友A:
看电视功能正常 电脑功能有背光无显示

网友(2017-09-01):
引用 网友A:
看电视功能正常 电脑功能有背光无显示

你好,B540关机后,电源灯一直亮,闪屏灯亮,风扇还在转,这样的情况也是TV板坏了吗?

网友(2018-08-27):
我下阿莱试下,看下可以不,我的是有事还可以显示一下

网友:
我的好像没有这个bios额,只有一个bu2,是8m的

网友(2019-05-28):
我的机子 显示红屏。屏线没断。 不确定的情况刷了这个TVBIOS 居然好了。差点去换屏了。感谢

网友(2019-07-21):
这个BIOS可以用,一刷就好

网友(2021-07-22):
下来试试吧

网友(2022-01-29):
请问怎么刷啊?

网友(2022-08-18):
好用,我的是能听见系统声音,没图像,电视功能正常,刷了这个OK了,谢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