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系列主板维修经验1

楼主(2015-08-03):
P5系列機種的經驗現象
(1).P5R8L
兩片F/B站FF,拿到后手測OK,在M/U站跑全程亦OK,回測F/B仍不過,懷疑是有製程上的問題,目檢正面無缺件,OPEN,SHORT,目檢背面發現32.768KHZ晶振的一只PIN貼至板面並與連接SR40的一測試點短接,撥正后測試PASS
(2)PTGD2-OM
1.PTGD2-OM MBL15U在BOM表中C33 AND C123用的是同一顆料並且沒有替代料,
目檢發現所有CHECK ID FAIL的不良板在板子上這兩顆電容的顏色都有細微的差別,目檢OK板都是一樣,懷疑C33,C123不良。
2.不良板CHANGE C33,C123後重新測試,不良現象消失。(華鼎分析)
3.將不良零件換到OK板上測試:CHECK ID FAIL
4.量測不良零件容值為:166NF(標準值應為:10UF)(華鼎分析)
(3)P5GD1
開機測試為FF,量測基本頻率時發現倍頻IC供給北橋與CPU的頻率都沒有,其它頻都正常輸出,量測倍頻IC的工作頻率為2.6V,正常為3.3V左右,此電壓是由PQ78輸出,後發現其回饋電阻RP482阻值不對,更換後OK。

(4)PTGD-VX
開機測試為FF,Debug顯示全點,量測CPU無Vcore電壓,Vcore的主控IC ADP3418已被更換過,目檢周邊零件時發現缺件C170,重新裝上後OK。
(5)PTGD-VX
開機測試為UUID Fail,Check 主機板ID時發現Lan和1394 Chipset的都錯誤,此機板的南橋和1394 Chipset都被更換過,而Lan和1394 Chipset都是以PCI Bus連接南橋,可能是Lan Chipset本體不良造成,更換Lan後OK.因此很多經過PCIBUS連接的外設有出現ID不良時除了該外設本體以外還要考慮到其他外設晶片的問題。

网友:
很实用的。以后维修可以参考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