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
envision(易美逊) 产品代码G2461W 型号TFT23W90PS MCU程序

楼主(2015-08-03):
外壳上面:产品代码G2461W
型号TFT23W90PS
驱动板:MCU(U402)M25LV020
驱动板板号:715G3151
屏:M236H1这台显示器故障是通电有envision的LOGO和无信号,接VGA无信号输入。本来想着先简后易,备份下原先的MUC,直接来论坛找了下MUC,搜索了下就找到两个,先下了上面的刷上去LOGO都没了,屏有信号输入(屏有闪动,黑屏),但不LOGO都显示不了。再去看第2个帖子,看到有人回复说缓冲区是0,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下了刷进去,结果缓冲区真是0,刷进去开关指示灯不亮。算了,还是别偷懒了,刷回原先的MUC测下供电这些吧,直奔VGA旁边的6脚IC(U103),输入正常,输出1V多点,明显偏低,直接拆掉U103电压恢复正常,插入VGA线通电测试正常显示。重新刷下第一个下的MUC再去试还是黑屏,刷回自己的正常,证明原先坛子里面发的那两个程序是有问题的。附上RT809读出来的本机程序

网友:
是不是编程器读取的问题?不同编程器读取的文件是不是不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