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_A6T主板维修

楼主(2015-08-03):
ASUS A6T主板维修一例:
此板由同行送修,拿到此主板时,北桥和显卡均有上过BGA返修台的痕迹,CMOS电池没上。
  通电,电流跳变了几次后掉电(整个跳变过程电流偏大)。查…查…查…,没查出什么问题。
没思路时,把CMOS电池装上再试试吧。问题来了,装上后测电池电压仅0.25伏,+VCC_RTC都不正常!!

经排查,确认为南桥坏。

换南桥,机器亮了,丢给新来不久的徒弟去组装。

装好测试,他告诉我机器不亮。我拿来通电,电源又明显偏大,跳变几次后掉电。哎,拆机吧,仔细打量,发现CON16接口几根针倒一起去了。

挑正针脚,通电再测,电源还是跳变了几次后停在0.9A左右不变。查…查…查…,没查出什么问题。哎。。。。心灰意冷。
也许是气温低吧,对温度变化比较敏感。感觉南桥微微发烫,感觉不正常,死马当活马医,再换南桥吧。……哈哈,  再次换了南桥后机器死而复生。又亮了,提醒徒弟用心、细心安装。装完直接进入XP系统,测试滑鼠、声音、键盘,一切正常,关机,准备送测试台测机。屏一盖,准备拔电源插头,发现电流跳到1.3A多,并一直在跳变。把盖再次打开,正在进入windows。怎么回事?  我又按开机键了??进入系统后再次关机,哎,心凉了。  关机变重启!!按电源开关4秒关机试试??一按电源开关就关了,关机后既然不能触发,得拔掉电源头再插上才可以重新触发上电。南桥问题??这两次换的南桥都是拆机的。难道换的南桥不良??再次进系统后又发现所有USB接口不能用!!!我现在头真是晕的。  没有想别的,再次让徒弟拆机,我再找一个南桥植珠,上BGA。做完测试,真想跳楼了,  做维修真累啊。故障依旧,开机能进系统,关机变重启,按电源关机后不能触发,所有USB接口不能用。没这么巧吧,两个南桥出同一问题????不行,洗把脸,清醒一下再说吧。…………

从USB接口不能用查起吧。四个USB接口的供电由两个芯片控制:U3901、U3902。

四个USB接口均无供电,查两控制芯片的pin4均为3.3V,查至Q3901时,发现它已掉件,补上,通电测试,USB接口供电正常了,按电源开关键关机后也可以再正常触发,进系统试试吧,哈哈,关机也正常了。装吧,再次组装!
哎,一天就折腾这破机器。

为什么Q3901引起这样的故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