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43B AMD独立 BIOS CPU是焊在主板上的

楼主(2015-08-03):
PBL50 LA-7321P REV.1A  自己测试过了

ASUS X43B AMD独立 BIOS.rar

PBL50 LA-7321P REV.1A

网友(2018-06-07):
这么多人下载了,行不行都没人说吗?我机子的故障是电流到1.偶不懂不亮机,刷一个一样,又刷了这个还是一样,加焊显卡后大小写可以亮但是内接外接都不亮,试了几次,然后刷回原来的bios就可以了,这个bios可能有问题,仅供产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