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JC独显驱动感叹号

楼主(2015-08-03):
         换过显卡,焊过桥,系统驱动(官方驱动一步一步的装)还是不行,只有缴械投降。

网友:
升级BIOS,兄弟。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答案告诉下

网友:
不刷个BIOS?

网友:
遇到一个二代的  是u的问题

网友:
先刷个BIOS吧

网友:
很不错的经验。。。

网友:
bios 南桥 换试下

网友:
升个系统现在用的什么呢

网友:
实在不行动现存

网友A:
没刷BIOS就动桥和显卡  哥我服你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刷BIOS就动桥和显卡  哥我服你!!

BIOS刷了,也升级了。

网友:
BIOS 和CPU 这两个。可看看

网友:
BIOS没问题就是显卡

网友:
显存几率大点,不过我建议你换板,我在华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没修好过几次,那还是配件充足的情况下

网友:
显卡到CPU之间的电容你看过了没有?

网友:
  华硕容易坏BIOS  刷一下啊   不行在缴械投降!

网友B:
显卡驱动不正常 我遇到过 显卡 、现存、显卡工作条件、BIOS、桥、U等
所以你的需要再多查查哦

网友C:
修过一台刷了论坛的bios不行 x宝买了 修改后的 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驱动不正常 我遇到过 显卡 、现存、显卡工作条件、BIOS、桥、U等
所以你的需要再多查查哦

谢谢版主回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过一台刷了论坛的bios不行 x宝买了 修改后的 好了
谢谢版主,再试试。

网友:
风扇一劲转。

网友:
换显卡,,妥妥的。。
华硕还有款 好像是 K52DE AMD的也容易出这感叹号问题,!

网友:
这个显卡也是坏的很多

网友:
版本问题, 你看下版号在确定机型号

网友:
这个确实很头疼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整什么都不好

网友:
肯定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要元型号的 换个U试试 BIOS的话 官网上面升级 估计显卡的问题多

网友:
供电正常吗?你查了没有

网友:
bios没问题就换显卡咯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 BIOS 刷了 还是不行 有解决的吗

网友:
可以考虑搞搞显存

网友:
感觉BIOS问题多点

网友:
不过,这BIOS上传我下载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60455-1-1.html
这个可以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吧 你显卡要是换过新的就排除显卡了

网友:
ASUS机器最难搞 ,搞 好返修的很多啊

网友:
换个显卡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