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60cpu供电几V啊 我这刚开始0.84 换过铁壳成1.3了

楼主(2015-08-03):
机器还是不亮
最初是一组铁mos管烧了
cpu
cpu供电

网友:
1.3是正常的吧 CPU能工作么

网友:
换CPU试试,很多都是连CPU烧的。

网友:
换过CPU试一下

网友:
再换一套试试看

网友:
烧这些应该注意CPU烧的 或者一组一起换

网友:
CPU 也坏了吧……

网友:
是个范围,查资料嘛

网友:
这种铁壳MOS管烧了的,它的负载端也可能烧了,你想啊,19V直接加在CPU上了,这台CPU可能也坏了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换个U吧 乌龟壳挂了的 换了还不显就话U试了 大多数U都挂了

网友:
V460和B460主板通用 但是这两个主板都特别难修 最大的问题是铁壳子坏了以后换上有CPU供电往往都是集成供电特别难修 要么出来电压低要么就是不出电压 !!! 集成供电偏低有时跳变请高手详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