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D_SW#开机必备信号

楼主(2015-08-03):
一台G475X,来的时候待机有0.005V,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发现,触摸板下有少许进水,查图纸是R755腐蚀掉了, 从料板拆一个电阻换上就好了,分析这个电阻直接影响到LID_SW#信号的产生,这个信号可是开机必备的呀,它送到EC的109脚, 如果这个信号始终不出可以直接飞线解决。

网友:
休眠信号问题吧

网友:
楼主的搞好了吗

我的泪为谁飞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休眠信号。。。3.3V

网友:
遇到过这个问题闪屏的

网友:
这个机子RTC没有3.3V电压不跑马

网友:
休眠信号,确实有不少机器是因为这个问题暗屏,不开机,闪屏!

网友:
470  475等 LID都在触摸板下面 极易进水 出问题

网友:
休眠信号

网友:
这个不是进水的话很少坏的

网友:
这信号有的要才开机有的又不要也能开,所以别纠结

网友:
大多数机器的触发条件 个别机器没有也可以触发

网友:
休眠信号,我也修到过,会引起不开机

网友:
休眠信号 开机工作条件 也会导致暗屏

网友:
lid# 信号 部分 会引起不上电的情况

网友A:
      这个电阻也可以 直连 啊   我今天修了台G470 的  也是进水腐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阻也可以 直连 啊   我今天修了台G470 的  也是进水腐蚀!

直连的话合上盖子背光不会关闭了

网友:
休眠信号开机必备,也有主板触发后抬高

网友:
要在不短路的情况下才可以通过电阻直连

网友:
休眠信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