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板号:K55VD REV 3.1 不插内存电流上到0.9左右无跳变,插上内存电流有跳变

楼主(2015-08-03):
ASUS 板号:K55VD REV 3.1 不插内存电流上到0.9左右无跳变,其它电压正常,就是不出集显电压,插上内存就掉电。RT885ABIOS刷过一样。RT885A换了,南桥换了,CPU换了试过一样,现在不知道搞那里了,有那位大神碰到这样的问题吗

网友:
一个是供电有问题,供不不起跑码后的电流,一个是没跑过内存不出显卡供点

网友:
那就插过了内存之后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