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点:戴尔inspiron M101z-1120开机不显

楼主(2015-08-03):
今天接到一台戴尔的上网本,型号是inspiron M101z-1120开机无显,接电源或者电池都会这样,一开始还以为是电源坏了,电池电量低的提示音。可是拔掉电池接可调电源,电流上到0.8A就上不去了,机器始出现滴滴的报警声(连续七声然后停几秒,然后又是七声)。没搞懂这个是什么报警,换过内存也不行。求指点。

网友:
修过  加焊桥才好了

网友:
换北桥才用得久

网友:
我手上一台一样,加焊桥也不行

网友:
楼主搞好了吗?dell好多的报警声音。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 7声80%是北桥问题

网友:
7声可能就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桥的问题吧,

网友:
客户的话送修 北桥挂了

网友:
一般需要重直北桥或者更换北桥

网友:
换下北桥试试吧

网友:
bios电池有电没?

网友:
内存没过,北桥管理内存你重点查北桥还有北桥到内存的中间线路原件

网友:
谢谢大家,是北桥的事,昨晚加焊了不行,今天在网上买了二片,一片是坏的,后一片装上去OK了

网友:
来学习学习,修好了就不错了。

网友:
北桥问题 我修过好几台了

网友:
北桥问题  秒杀

网友:
北桥的问题.不用大家都有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