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20笔记本闹鬼了,求大婶来解困!

楼主(2015-08-03):
这款笔记本表现为有时开机很正常,有时开机不正常,不正常时候开机为0.5A,经过测试追踪到CPU电压产生不正常,一路插下去发现问题在这,也是最奇怪的地方。
问题处在图中PQ15,MAINON经过PQ15转出MAIND信号,这个信号兵分三路,控制图中下面三个管子导通(pq20.pq25.pq8),问题来了,笔记本点不亮时PQ15的G极测试到电压为0,逻辑正常,问题是pq15的3脚D极上面的电压却只有3.7-5.2之间(正常应该为接近12V),后面三个管子开通不正常,转换后的电压偏低很多,引起笔记本不上电。
我自己已经更换过PQ15以及后续三个管子pq20.pq25.pq8,但是没有任何作用,每次开不了机器的时候,用镊子快速短接一下PQ15的D 极上面的限流电阻,机器就能够开机,这下我也不知道该怪哪里了!大神帮看看。
另:冷机的时候开机成功率接近100%,元方你怎么说!
附上acer 4520 amd8400独显的图纸

网友:
看了你的描述很有问题!检查PR60阻值是否正常?PC40电容是否有问题?追查12V的电压来源?

网友A:
rr60 r72 r73阻值对不

网友:
12v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电荷泵看看是不是没升压

网友:
换掉你短接那个电阻

网友:
应该是PR60性能不良,换一个看看,

网友:
每次不开机的时候R60高端13v正常的,r60电阻换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r60 r72 r73阻值对不

R72 R73会引起这个问题吗,PQ15的G极0V正常,应该不会把,我量看看

网友:
电阻阻值不对啊

网友:
看你的描述,是挺怪的,可能你还没找到问题所在

网友B:
可能是板层问题,以前修一个机就是12V就是低,换了一堆东西都是一样的,后面直接断开所有,改线路才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板层问题,以前修一个机就是12V就是低,换了一堆东西都是一样的,后面直接断开所有,改线路才好

笔记本已经搞定了,按照你的思路,板层里面线路切断外飞线路。不过我有个奇怪的地方,为什么他的阻值接近无穷大,理论不应该短路。后来我测量了一下两头切断的线路,开机时候也没有电压!理论上线路应该正常才是。想不通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笔记本已经搞定了,按照你的思路,板层里面线路切断外飞线路。不过我有个奇怪的地方,为什么他的阻值接近 ...

我也没搞懂啊!对地确实没有问题啊,就是不知道怎么会拉低

网友:
最终还是板层有问题引起

网友:
一看到很多文字的就头大,就图片上的电路如果正常反推应该是这样的(如果不对请大神指点):
+3 +5 +1.8如果正常——》MAIND为高——》PQ15截止——》RUN_ON_G信号为低——》PQ21导通——》MAIDON为高,如果符合上面的条件电路应该正常了,如果不正常,举例:如果RUN_ON_G信号一直为高,那就不正常了,应该查MAINON是否为高如果该为高就是PQ21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