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海康硬盘录像机连网如何设置

楼主(2015-08-03):
我用的是海康的数字硬盘录像机,我在网上看到的都是录像机加拔号路由器连接来连接公网的,但我现在想设置的是硬盘录像机与摄像头同连接在交换机上,交换机再接一条网线到路由器,这样硬盘录像机要怎样设置,监控录像才能在公网上查看,请高手指点。
硬盘录像机

网友:
先去海康的萤石云注册个帐号;在把你的硬盘录像机设置成跟路由一个网段的;在海康硬盘录像机里开起萤石云;然后测试是否在线;在线的话就可以在外网登录萤石云查看了

网友:
要输入包装上的验证码

网友(2016-09-14):
IP设成你局域网网段的,网关子网掩码设好,最后一个就是DNS,先试试8.8.8.8,不行的话再试试114.114.114.114,还不行的话就改成你的当地运营商的DNS,也就是你在路由器里面看到的DNS,一般来说这几点都能解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