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MI945GC 桥供电不正常

楼主(2015-08-03):
今天下午没事,翻腾出一块冠盟945集成小板。直接上电,不跑码,那就按INTEL的时序:内存-桥-总线-CPU,内存1.8V正常,桥0V,经测量发现桥的PWM-W83321和上管击穿,从料板找件换上,打值上管G506,下管G603,再上电发现桥供电只有0.43V,这是用波抓的波形,上管G ,下管G ,电感前端 ,电感后端 ,W83321的6脚FB是0.25V ,查看W83321的内部框图 FB应该是0.8V(不知道对不对),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?感觉上管和电感前端的波形不对,是不是要从反馈电压入手修呢?望大家帮忙,多谢!

补充内容 (2015-8-4 16:33):
问题已解决在32楼

网友A:
很少修主板,师傅工具不错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少修主板,师傅工具不错啊

工具好有啥用?武林高手手中的一根木棍也是致命武器

网友B:
波波是不是不对啊,后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波波是不是不对啊,后端的

怎么不对?很平滑的0.43V,只是电压低了

网友C:
W83321供电和开启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可能还是外围有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W83321供电和开启电压正常吗?

哪个脚是开启?望不吝赐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哪个脚是开启?望不吝赐教

自己看下此型号芯片的PDF图纸就知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自己看下此型号芯片的PDF图纸就知道。

看了,没出哪个是开启脚

网友E:
用示波器修主板都很吊的。。。

网友:
查1.5.7Pin,以及6pin fb的分压电阻

网友:
好屌啊。。。都有示波器。。。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用示波器修主板都很吊的。。。

没修好,吊个毛线

网友:
这一般都是电容爆,换驱动芯片

网友:
BOOT那些电压引脚测了吗, 把上下管都换提呢,后极民容,

网友:
路过,主板维修不是行家!我的级别只能换个保险,刷个bios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W83321供电和开启电压正常吗?

7脚开启,6脚分压电阻查一下,后级输出电容查一下

网友F:
修个主板一般多少钱呢,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修个主板一般多少钱呢,。

自己换下的板子,修着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