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 amd 独显 开机不显

楼主(2015-08-03):
联想E40  amd  独显  开机不显    电流到0.47  不动  本以为  不过cpu 可是cpu电压正常    所有电压 也都正常  。。。 就刷了个  bios  故障依旧  不知从何入手了 请大虾们 指教。。。。来讨论下了  在线等

网友:
这板子不装CPU 电流在0.6左右,估计是时钟没出来,查查南桥吧,顺便打打PLT_RST# 无线网卡槽22脚对地阻值正不正常

网友:
测一下cpu的pg  复位

网友:
查查2级电压 也许有惊喜

网友:
二级电压都出来了?

网友A:
此机器 已修复  感谢大家的帮助 支持  本应秒杀的机器  由于我的疏忽 导致拖延  现在 ,不过还好最后完美收工。。。是因pq12的D极于pq102的G极之间断线导致  。。。在这里还是要感谢大家。。。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此机器 已修复  感谢大家的帮助 支持  本应秒杀的机器  由于我的疏忽 导致拖延  现在 ,不过还好最后完美收 ...

修好了就是牛逼

网友:
能说说维修思路吗,可以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这amd的e40不如直接换集成因特尔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