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G31主板维修,此主板没有复位

楼主(2015-08-03):
那就按时序来了,测一下供电,内存有的,桥没有这个,直接拆个华面的0903上去,开机走码,OK。进系统吧,直接进去,所有硬件找着,重启,不亮,郁闷中难道又烧了,重新来运,这次测得所有供电都正常,咋弄呢,看一下时钟,也正常,那么只有复位,复位是南桥发出开机转了,当万用表 接触晶晶时突然走码了,心里有底,要么这个晶晶,要么南桥了,一理电压竟然是二个1.0V,立即换掉晶晶,开机又走码修 复完毕

网友:
估计有可能返修,应该试一下冷机!!!

网友:
接触不良哦,哪里主楼仔细观察下。

网友:
晶振的问题,桥的问题检测试机

网友:
不错。杀 MOS 杀 32.768 OK...........

网友:
今天搞到一个,复位不停跳上跳下不知道咋搞

网友:
32.768是该先测,我有个技嘉G31拆了很多,最后发现晶振,又一一重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