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 sve141c11t 笔记本不充电,求救

楼主(2015-08-03):
型号  索尼  sve141c11t
主板实物图

板号  SONY MBX-268 REV G DAOHK6MB6G0
故障   适配器正常开机,电池正常开机,不能充电,系统不能识别电池,插电池灯也不亮,插适配器电池接口也没有输出,不插电池,接口应该有2V左右的电压!  充电芯片型号是ips88731c    DCin18V  acin  3.3   ACOK实测3.8  ref 3v  vddp  5v  vcc5v  boot 4.78v   I2C电压正常!   这些条件应该都正常吧,请问各路大神,哪儿还有要查的!这种情况有没有遇到过!!!! 广达 SONY

网友:
沉了吗?
求救啊

网友:
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就换芯片把

网友:
这是保护隔离了

网友:
acok,acin,都正常啊

网友A:
4楼不是回复了你换个电池看看吗?换个充电器看看。不行查充电芯片条件,I2C总线,EC,CHGEN#信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4楼不是回复了你换个电池看看吗?换个充电器看看。不行查充电芯片条件,I2C总线,EC,CHGEN#信号。

这些基本的肯定查了啊,充电芯片条件上面说
了,不知道都正常不,I2C都有3.3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这些基本的肯定查了啊,充电芯片条件上面说
了,不知道都正常不,I2C都有3.3V

ec chgen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 chgen是什么信号

这个信号,低电平,做什么用的!

网友:
查ec  电池管理两个数据线

网友:
这个电压正常,3.3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 chgen是什么信号

要想充电这CHGEN#必须高,由EC发出的充电使能开启信号。

网友:
这个信号,我没测,我只想知道在没充电的时候这个电压应该是2v,这儿为什么没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