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SVE141C11T 不充电求助

楼主(2015-08-03):
型号  索尼  sve141c11t
主板实物图

板号  SONY MBX-268 REV G DAOHK6MB6G0
故障   适配器正常开机,电池正常开机,不能充电,系统不能识别电池,插电池灯也不亮,插适配器电池接口也没有输出,不插电池,接口应该有2V左右的电压!  充电芯片型号是ips88731c    DCin18V  acin  3.3   ACOK实测3.8  ref 3v  vddp  5v  vcc5v  boot 4.78v   I2C电压正常!   这些条件应该都正常吧,请问各路大神,哪儿还有要查的!这种情况有没有遇到过!!!!

广达 SONY MBX-268.pdf

网友:
I2C总线电压,对地值,EC的电池检测,AC检测,还有芯片周边的元件有没有掉件,腐蚀,换电池,换芯片,换ec 在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

网友:
电池有换过吗

网友:
电池检测呢!

网友:
什么东西 我现在修的 不想在修好 但是没有办法

网友:
电池换过,检测正常吧,不知道芯片挂了还是怎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