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0X 的机器

楼主(2015-08-03):
问题是 开机暗屏背光不亮有图像屏供电为3.3V,但是进到系统时背光还是不亮但是连图像都没有了。这时屏供电电压为0V。外接图像正常能进系统能更正常 用。什么情况没思路,,有没有那位大神帮助一下。。。

网友A:
先查背光啊,去U28 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查背光啊,去U28 的

如果只是背光问题那为什么进系统后连屏的供电都停掉了.请指点迷经.谢谢

网友:
一个一个的来,,拿掉硬盘,先把开机暗屏的问题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