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点技嘉H61维修经验

楼主(2015-08-03):
H61的板子坏的越来越多了,,这类的板子论坛里的实例还是偏少。。
今天这个板子的故障在论坛里见过一次还以为人家说的不对。今天让我碰到了。。GA-H61-DS2  不上CPU可以触发,,电压基本正常,上了CPU就不触发了。。不知道如何下手。。CPU没问题。。。怀疑CPU电源管理可能有问题。。但是东西都太新了。。无法下手。。求修过的高手指教。。

网友:
H6的板子毕竟还新,大家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维修经验。

网友:
这样的板遇到过一次,不过也没修好

网友:
楼主,修好了记得分享下

网友:
修了这么多j技嘉H61的主板  还没有发现 不装CPU可以触发,装了CPU反而不触发的   没有遇到过,,

网友A:
都过保的板子,怎么还说比较新,论坛上大把这类主板的图纸,连时序都出来了,基本上是老掉牙的了,不触发就按不触发故障来修,跟时序走,有什么难的???

网友B:
请加强理论知识学习。

网友:
H61的确实比较难修,成功率很低。。。。

网友:
买个GA专用的诊断卡. taobao上有. 再配合一下论坛的案例.

网友:
一般BIOS刷刷就可以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短路保护了

网友:
技嘉h61的板子 坏的也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过保的板子,怎么还说比较新,论坛上大把这类主板的图纸,连时序都出来了,基本上是老掉牙的了,不触发就 ...

怎么叫不触发??空CPU的时候是可以触发的啊。。。上CPU才不触发,这个按时序能修出来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加强理论知识学习。

是该加强了。。班长来个仙人指路如何??

网友:
这种采用1155针脚的CPU需要一个外加电压!查查吧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的  我修不了!!!!!!!!

网友:
买一片好板对着图纸走下电路

网友:
是不是掉电太快啊

网友:
其实下份线路图,对着实物主板研究一天也差不多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我感觉不新了  都不知道坏了多少了 修了不少了 但是有的问题还是没有搞定

网友:
还有我今天下班的时候一个酒店拿来了十片H61 不过是映泰的 客户说都是不显示的 明天去修好了我也发一贴

网友:
把cpu供电的电杆拆了测mos管有击穿的没

网友:
h61主板也不好修,内存烧断线的也不少

网友:
感觉h61的板子比较难搞

网友:
经验一般都是 干IO 刷BIOS  加焊BGA

网友:
很难搞啊,好多找不到问题

网友:
如果在质保范围类就让客户去质保吧了,要不到时修着修着客户来依据说他去质保,那就碉堡了

网友:
本人每周都要修20几片技嘉的H61.现在产要修B75.CPU供电的电路这块从来没有坏过.一般不开机是有一个5V转5V的电压没有出来.直接短接.测量点在PCI E的脚位.看有没有3.3V.不管什么故障都是先刷BIOS.不行再焊主芯片.很少失手的,只是焊过保不了多久又会坏,再焊又能用,这是走了AMD的老路了.呵呵

网友:
不装CPU可以触发,装了CPU反而不触发的   没有遇到过,,求版主简答

网友:
昨天遇到一块一样故障,上u不触发,论坛有说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,没弄好客户拿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