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945主板奇怪的问题。。

楼主(2015-08-03):
板子修的少了。。没想到碰到这个问题。。这个板子原来用的是串口硬盘。并口光驱都没问题。。现在要换个并口硬盘,,结果发现。。在BIOS的认不到硬盘。。但是用F12,快捷选择引导菜单发现可以认硬盘但是引导不起来,,用U盘进PE也可以正常分区GHOST,就是BIOS里不认。进不了系统。。。硬盘没问题。在别的机器正常用。。。。。

顺便说下有俩个高个的电容鼓了,,还没换。。哟别的可能么。。大伙指教

网友:
电容鼓了还不换掉?

网友:
有可能那两个电容就是IDE检测电路供电的有关元件

网友:
那可以考虑刷个原始版本的BIOS看看呗。。。。945主板BIOS也应该没有硬盘选项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