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 P5P41T 诊断卡跑d0,98,CC,d0,98,88,EC不动了

楼主(2015-08-03):
华硕主板 P5P41T,主板有两块一样的,诊断卡停在EC就不动了,VDD1.5v VTT0.75都有的,我拿一块主版来修开始是自动上电,在IO傍边822换了后,不自动上电了,诊断卡跑一样的EC,假负载都是好的,可是插内存条就会发烫,不知道哪里短路,我又拿一块主板型号都一样的,诊断卡EC我不知道怎么修了,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师兄们帮帮忙,怎么搞啊,图纸也每得,下载一个点位图,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才能看,没用过,我没办法了帮帮忙啊!!求助

网友:
朋友,你要坚持,这华硕给你送钱,我只能告诉你这是通病了,哥们尽力了,

网友A:
哥说完吗,兄弟我刚刚入行不久请多指点一下啊,除了822还有什么吗!

网友:
论坛上的华硕点位图下载里,都有看点位图的软件,你下一个用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说完吗,兄弟我刚刚入行不久请多指点一下啊,除了822还有什么吗!

还有时钟芯片坏

网友:
那就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时钟边上的822

网友B:
先把全板的822换了……。我一般都是这样

网友:
全部822换掉啊,有点多哎

网友:
现在都不跑码了,开机就跑00

网友:
跑完了,才跑00的吧!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把全板的822换了……。我一般都是这样

汗 你这是盲目的修 问题会越来越大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汗 你这是盲目的修 问题会越来越大的

NO……。华硕的板子……供电正常。不跑码无复位等等问题把822换掉基本可以正常了。一片一片的换……。要是全板的822都换完了还不行就可以干桥了……百试不爽

网友:
论坛上的华硕点位图下载

网友:
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没得选择了,882全部换完我也要崩溃了,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,内存条插就会发烫,假负载VDD1.5v VTT0.75v 都正常,那内存发烫是怎么造成的,还得高手指点一下! 我这里有三块板子一样型号,一个是E0内存发烫,一个是开机跑00,一个是跑E0??????

网友:
这个是我QQ572066363,那位高手发给我一下看点位图软件

网友D:
E0不就是内存不过吗。查内存条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E0不就是内存不过吗。查内存条件。

内存电压都正常

网友E:
不是IO,就是南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822旁边的272 看看没有  我遇到过

网友:
遇到通病的其实少呀,

网友:
我刚刚换了IO,原装是W83627DHG-AC   换成W83627DHG-A 迅维网上面换成功过,你好师兄你,你说的822旁边是IO还是南桥??????请麻烦给我指点一下谢谢了!

网友:
IO我刚刚换过了,原型号W83627DHC-AC    换成W-83627DHC-A 我在迅维网查了一下可以代换也成功了!你好师兄你说的是IO旁边727还是南桥旁边727,麻烦你给我指点一下谢谢了!入行不久什么都不懂!

网友:
刷个bios搞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是IO,就是南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会不会太肯定了啊?

网友:
大哥    我来挣分的!!!别喷我!!!!!!!

网友:
教你一个笨办法。把所有的822都换了。。
当练习焊接技巧。。

网友:
BOIS刷了,不行的,IO和南桥旁边的822和727都换了,不行的,全部换完我也醉了

网友:
822可以秒杀一切  你要记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O……。华硕的板子……供电正常。不跑码无复位等等问题把822换掉基本可以正常了。一片一片的换……。要 ...

好吧  我一般先桥  bios旁边的先换

网友:
发烫有短路要先解决短路的问题,然后在下一步

网友:
跑E0 看看是不是内存槽3.3V 有没有

网友:
bios旁边的822换了试试

网友:
我去。都是不一样的结论。到底信哪个

网友:
干下北桥试试咯

网友(2015-09-24):
引用 网友A:
哥说完吗,兄弟我刚刚入行不久请多指点一下啊,除了822还有什么吗!

我手上也有快同样的 修不出来

网友:
时钟芯片坏会引起跑马是这样吗 我的是D0 98 CC 卡住

网友:
我也修过跑ce的。刷了好多blos还是一样,最后把blos槽拆 了,直接把blos装主板上,就好了

网友:
我修过这种故障的最后检查是blos座虚焊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