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有3.3V和5V 不触发

楼主(2015-08-03):
G460 LA-5751P 待机电流从0.01掉到0.006。按下开机键从0.006调到0.013,这时指示灯亮一会就灭,灭的同时电流也掉到0.006。测试公共点有19.8V,3.3V和5V都有,现在没思路了

网友:
看有短路没

网友:
这个也应该属于掉电的范畴

网友:
你标题注明了故障问题!不触发
那就按不触发维修啊 查桥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查后级有无短路?EC有无发出SYSON?

网友:
应该是后级短路了。。

网友:
查桥晶振32.768有没起振荡!

网友A:
查查ec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查ec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

ec都需要满足什么条件?我没有图纸,我的主板是LA-5751P R1.0,从网上找到的都是R0.3

网友B:
会不会是BIOS出了问题啊?

网友C:
你测了EC的RSMRST#信号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都需要满足什么条件?我没有图纸,我的主板是LA-5751P R1.0,从网上找到的都是R0.3

0.3的一样可以看的 都是差不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是BIOS出了问题啊?

怀疑bios 就刷个看看

网友:
按不触发修,查EC和南桥触发条件

网友:
这属于掉电了吧

网友:
应该是后集短路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后序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测了EC的RSMRST#信号了吗

EC的RSMRST#信号测试的是3.3V

网友:
桥的电感对地值是027.8,显卡那边的电感对地值是006.5这种阻值正常吗

网友:
先刷个bios,不行就查查ec和南桥触发这块的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