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长城ATX-300p4-pfc元件炸了,万能的迅维帮我看下是什么

楼主(2015-08-03):
求助,长城ATX-300p4-pfc元件炸了,万能的迅维帮我看下是什么,谢谢

网友A:
有图有真像,功率大一点的是1014AP10

网友B:
SB电源,没集成块就自已用三极管搭焊,我经常这样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图有真像,功率大一点的是1014AP10

谢谢哥们的大力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B电源,没集成块就自已用三极管搭焊,我经常这样做。

谢谢牛人的回复,哥是小白一枚,真心不懂要怎么用三极管搭焊,还请详说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B电源,没集成块就自已用三极管搭焊,我经常这样做。

牛人哥,小弟小白一枚,请详说下要怎么用三极管搭焊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图有真像,功率大一点的是1014AP10

用的P1014AP04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坏了……

网友:
长城的电源5VSB一般是P1014,7脚的IC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C:
是P1014AP06; 前不久我修了10多个先马电源也是用的P1014AP06开始找配件的时候在长城电源上看到过。这个芯片很容易咋的,炸过芯片了的更换芯片前建议检查副变压器初级线圈一般电阻为5-7欧为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P1014AP06; 前不久我修了10多个先马电源也是用的P1014AP06开始找配件的时候在长城电源上看到过。这个芯 ...

谢谢兄弟的热心解说

网友:
04 06 10都可以通用,我一般是买10来换,功率要大一点

网友:
就这个IC引起的吗?好像不会单独坏的吧?

网友:
这个换成10的好些,炸芯片故障应该连带检查一下其他元件啊。

网友:
楼主最好先确认外围元件是否正常,再换IC,一定记得串灯泡.....

网友:
10楼的朋友正解,我也修过由于这个芯片炸了导致的故障,上次比较幸运,换了这个芯片就OK了,不过建议串灯泡再通电,免得由于其他地方导致又炸了

网友:
这芯片应该是P1014AP06,和长城ATX280上应该是一样的

网友:
这个芯片确实爱炸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