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一个奇葩问题,单用电池打游戏或跑鲁大师都正常,但插上适配器2分钟就掉电

楼主(2015-08-04):
今天遇到一个奇葩问题,单用电池打游戏或跑鲁大师都正常,但插上适配器2分钟就掉电,这是啥问题啊
机子是联想Y400的。CPU 换过还是一样。刷了BIOS还刷不亮了,换了几个BIOS还是一下,原机备份的也不行。网上有人说这BIOS是分离合成的BIOS,请问高手们该怎么解决呢

网友:
把电池拿掉,单用适配器试试,看行不行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试试,比如进PE 不插电池

网友:
你是插着电池又插适配器掉电,还是单插适配器掉电啊

网友:
应该适配器这路充电芯片问题

网友:
保护隔离有问题吧

网友:
检测电池电量的那个芯片有问题把?

网友:
你这种情况应该是适配器这边的保护隔离场管性能不良导致的吧

网友:
我也听说过有分离这的,谁知道真假

网友:
查查隔离保护电路是不是不正常的地方

网友:
x宝在买个bios看看

网友:
这种难搞哦

网友A:
先刷bios吧,然后查隔离保护,到充放电芯片

网友:
估计还是有可能是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刷bios吧,然后查隔离保护,到充放电芯片

难道什么都跟BIOS有关

网友:
显卡性能不良吧

网友:
插上适配器进pe也两分钟掉电?
把bios的1脚接地,看看会不会掉电

网友:
这不是bios问题,查下保护隔离电路吧,再换个适配器看看

网友:
这种问题用可调电源  能看到电流的话  应该是很好判断的

网友:
现在是刷BIOS显不了了?还是修掉电。。重点查保隔可能管子性能不良之类的排除下。2分钟有规律掉电还比较好测量

网友:
电池能充得进电么

网友:
难道是CPU底下的滤波大电容失效?

网友:
还是把bios先刷好吧,

网友:
单用适配器试试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??

网友:
修得好吗LZ

网友:
现在网上好多下载的BIOS都不可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