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捕鱼机主板BIOS资料

楼主(2015-08-04):
求捕鱼机主板BIOS资料   板号E240 BOM:V02   主板上有白色渔字LOGO 现在不插内存跑2B  插内存跳2B _31-11

网友:
这板还没有修到坏BIOS 的,一般CPU虚焊多,也是不过内存

网友:
捕鱼机我修过好多,但是版号都和你的不同!

网友:
我有一块和你的不一样,

网友:
看来孤落寡闻了捕鱼机没见过

网友A:
我也没见过,这主板还能捕鱼啊,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,能上个整机图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没见过,这主板还能捕鱼啊,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,能上个整机图吗?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这个应该是游戏捕鱼机  不是所谓的那个捕鱼吧!

网友:
CPU焊过了,还是一样,他原来的BIOS可能有问题,原来不跑码,我把BIOS里的资料读出来了,但是怎么也写的不是进原芯片,换了一个新的芯片写进去就跑31了

网友:
确定BIOS坏,买来料板,写BIOSOK

网友(2021-05-17):
这确实是用于捕鱼机的主板,BIOS坏的情况很少。

网友(2022-03-04):
修过十多片捕鱼机主板,如E240、E350、T48等,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遇到BIOS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