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掉电,有经验的帮帮小可

楼主(2015-08-04):
没错,就是y450英特尔平台,独立显卡,广达的板子,电流1.2A,按时序电压应该都出来了,可是就是开机10秒钟准时掉电,而且不显示,BIOS我刷了两个,又换个新的显卡,还是原来的问题,求维修思路,这台机子电流上到多少亮机啊

网友A:
更换小板看下

网友:
确定电压出完了吗,还是看看HWPG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B:
上次遇到个亮机显示十几秒掉电,不管什么情况都掉,最后也没搞定

网友:
遇到过USB接口处的八个脚的芯片坏的

网友:
有电压没出来,重点查一下电源小板

网友:
有示波器吗?抓下波,看那哪个信号电压先掉?

网友:
最好先查一下独显供电的那块小块是否正常,主要看电源芯片

网友:
换显卡吧,我修过这种

网友C:
有时候确实是BOIS的问题

网友D:
我上次就弄了个这个,最后发现是开关按键的事

网友:
小板坏的很多.

网友:
拆版点  查电流稳不稳定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上次遇到个亮机显示十几秒掉电,不管什么情况都掉,最后也没搞定

小板上的1.8v电压可能不正常你看看  这小板坏的多

网友:
有小板吗,换个小板试试

网友:
路过的在说点,我一样一样的试

网友:
小板坏的多,换换试试

网友F:
楼主试到哪一步了,这个肯定是电压不全啊,查供电,亮机的,独显怎么也要2.1,2.2极限1.9,2.0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更换小板看下

我没有小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试到哪一步了,这个肯定是电压不全啊,查供电,亮机的,独显怎么也要2.1,2.2极限1.9,2.0啊

太谢谢你了,我就是不确定这个机子跑多少电流亮机

网友:
谁知道这个机子的Bios芯片第一二脚电压跳变范围

网友:
我到时抓过波,就是没量过,你可以找块好板子量量看,应该相差不多

网友G:
你看一下hwpg是否正常,用示波器看一下是那个信号导致掉电的

网友:
换个小板试试 一般小板坏的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小板上的1.8v电压可能不正常你看看  这小板坏的多

不是你这个型号

网友H:
解决了吗???

网友I:
看了楼上回答才知道我的机子掉电是因为电不够

网友:
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

网友J:
吧独显改成集显试试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时候确实是BOIS的问题

显卡我换过了,BIOS我刷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上次就弄了个这个,最后发现是开关按键的事

我都没有用开关开机,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你看一下hwpg是否正常,用示波器看一下是那个信号导致掉电的

我测量过,电压3.3   但是,我的机子是开机十秒钟掉电,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什么地方先掉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解决了吗???

没有,排查的时候没有思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看了楼上回答才知道我的机子掉电是因为电不够

你的是什么问题,你知道这款自己电流多少才亮机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吧独显改成集显试试!!

有办法改吗,大师,,

网友:
查一下小板上的1.8v的电压是不是偏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我测量过,电压3.3   但是,我的机子是开机十秒钟掉电,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什么地方先掉电吗

有,你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出来是谁导致的

网友:
换显卡吧,有可能是显卡

网友:
显卡供电小板问题,换一个

网友:
我有修到过电压全出的情况下,显卡换了就好

网友:
换个显卡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回个信吧

网友:
你说的 太简单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小板容易出问题,找个试试

网友:
没招了就换个新的显卡试试

网友:
小板爱坏这个机器 不好修

网友:
没遇到过,不过还是学习了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啊

网友:
不确定电流多少可以插拔内存分别上电看电流的变化

网友:
这个机器1.2A 1.5A 左右亮机,裸板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么,我的修到1.040电流掉电,差不差内存一样,进了个显卡板,装上一样,因为不过内存所以也没想显卡坏,上示波器也看不出来哪个电压先掉,最后量电池电压居然只有1.5V,直接换了个,居然亮机了。。。

网友:
重点查一下电源小板,RT8204

网友:
如此怎生奈何 拆外设 网卡会掉电 HWPG 和VTT 也会

网友:
发一个电源小板回来 就好了 遇到过几次了 掉电 掉电 就是电源小板的问题 你发一个嘛 又不贵。。何必呢。。

网友:
这机器小板容易坏

网友:
重点查供电部分

网友:
把小板上的pu2加焊一下,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哦

网友:
换小板是一个方法  还有小板的电容容易坏   还有芯片容易坏

网友:
check power of small plate

网友:
这个机器很多显卡小坏的多。换过试试

网友:
修好了吗,修好说说修了哪里

网友:
查电源小板RT8204

网友:
Y450那款机器有点问题都是掉电,     小板子330换了吗

网友:
小板上那个芯片 加油 吹一下

网友:
显卡供电不稳也会掉电

网友:
波波对比下

网友:
1.2Acah sasa

网友:
Y450有个通病就是显卡供电没出来,或许你看下

网友:
开机板坏的多

网友:
开机秒掉显卡,开机定时掉,小板

网友:
BIOS     可能性  很大啊 , , ,, ,

网友(2015-09-14):
这机器小板坏都是通病了,换了N多了

网友:
看时序跑到哪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