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52LT-D3P RVE3.0

楼主(2015-08-04):
一块GA-M52LT-D3P主板的it8720f的IO可以用什么型号的IO代替,现在的问题是不触发,怀疑是IO坏,强制短接电源的绿线和黑线,主板可以启动跑码。请各位高手告诉下。

网友:
你这个板必须用8720技嘉专用的更换。

网友:
找技嘉上的IO换别的主板别的型号不能代换

网友A:
只要找到同型号的应该就可以了吧,下面还有个1035-jxs,这个也要对上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找到同型号的应该就可以了吧,下面还有个1035-jxs,这个也要对上吧

这个不需要对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找到同型号的应该就可以了吧,下面还有个1035-jxs,这个也要对上吧

找到同型号的还不行,要用技嘉专用的。 后面有GB字样的就是技嘉专用的。

网友:
哦考,技嘉的好麻烦啊。在二手找一圈没找到,看到个主板还是快好的,想下下载都不行,

网友:
可以用12 16 18换

网友:
不是说只能用技嘉专用的吗?

网友:
技嘉的IO是专用的

网友:
zuo坐等87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