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重新系统后蓝屏 通病

楼主(2015-08-04):
今天客户 拿了台电脑 说重装系统  拿到机子就开搞  先装好之后  开机蓝屏   后来把 硬盘  下了  还是蓝屏  内存换了  还是蓝屏    最后测了下  主板电池 原来 电池坏了   换上 重装一切正常   希望大神给点分  勿喷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模式没有对吧。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网友:
这个能算是通病》?

网友:
台式机还是笔记本,蓝屏和电池没什么关系吧,估计是硬盘模式,应该是你换电池放电好的

网友:
现在的机子太神奇了,电池也会引起蓝屏。

qq1530202157 -1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蓝屏代码是啥?.......

qq1530202157 -1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应该是放了电 的问题吧!BIOS恢复了出厂模式

网友:
电池坏了导致不能开机,设置不能保存,开机按F1的多,电池坏了导致蓝屏头次听说。

网友:
电池也能蓝屏吗

网友:
肯定是  硬盘模式  蓝屏  楼主误杀电池   歪打正着

网友:
楼主传张蓝屏时的照片..........

网友:
电池也会引起蓝屏?

网友:
怀疑楼主更换电池后COMS数据恢复到出厂值.............

网友:
是不是可以叫做歪打正着呀?!

网友:
什么机器 电池坏了也是通病吗?

网友:
这个不是通病吧,

网友:
想不到这与电池有什么关系?估计LZ换电池时候放电就好了

网友:
不是放电的问题吧   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