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锁屏密码有软件越狱吗,请高手指点下小弟

楼主(2015-08-04):
苹果锁屏密码有软件越狱吗,请高手指点下小弟

网友:

苹果锁屏密码有软件越狱吗,请高手指点下小弟,为什么我前面打得是越狱两个字,发出来怎么自动变成越狱两个字了,是不是管理员把我改了

网友:
只能刷机了其他的还不行吧

网友:
你是几的系统,如果是7的系统可以解开的,8的话可以试试,不要资料的话就直接刷机吧

网友:
我们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短短几十年

李暖宝宝 -4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

网友(2015-09-07):
越狱有风险,搞搞需谨慎

网友:
混下载分来了